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插电源就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0-07-09):
只用电池或只用电源或电池电源一起用都没有问题 但是在使用中 把外接电源拔了再插上时 一插就会掉电 我已经把充电芯片换过了 未果

网友:
我遇见过电池一插上就死机。

网友:
充电有短路了

网友:
有 短路 小心  烧U

网友:
电池电源一起用都没有问题?
這句話可不可以具體點?怎麼個一起用?
一起用時,電池在被充電嗎?
當我先接adapter,再插battery,結果是怎麼樣的?

网友:
感谢各位来捧场哈 我打来打去也没发现哪里有短路 这种可能和BIOS或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机器都开起来了,再拔插电源,好像跟南桥和BIOS没太大关系了吧!是不是充放电电路和保护隔离这块可能有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应该是供电异常保护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能和电池有关系吧 靠 我都忘了换电池试试了 明天撒撒试 别就是电池问题 那就郁闷了

网友:
应该是冲放电的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