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9):
方正
笔记本
装系统,总是找不到读卡器,试过几台机了都一样,大大们帮帮忙啊!非常感谢!
笔记本

网友:
方正笔记本装系统,总是找不到读卡器
你指的是裝不上讀卡器的driver嗎?還是其它的,請具體點!

网友:
是说驱动装不上吧。

网友:
驱动精灵 试哈没?

网友:
到驱动网站找一个,看能驱上吗

网友:
看一看CMOS设置,是不是正确。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读卡器是什么意思,你是用USB设备来装系统吗?
有的笔记本在CMOS里找不到USB设备,当然也就无法用USB设备来装系统了。

网友:
系统没装好..更新下驱动

网友:
如果硬件没问题的话,去官网下个驱动装上去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是驱动装不上去吗 可以下载一个驱动精灵

网友:
是已经装上系统,系统不认读卡器,还是从读卡器启动装不上系统?
如果是第一则考虑驱动不对或卡坏了;如果是第二则考虑启动盘制作是否正确,主板是否支持该启动类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是读卡器的driver装不上。正在找驱动更新中........

网友:
找到本本官方驱动直接安装试试,让驱动程序自己去找,看能找到不

网友:
你换个系统试试 有可能是你的系统驱动不全面

网友:
有些品牌的驱动器就是很麻烦的,得上官网下载

网友:
读卡器坏了 或者虚焊 或者无法加电

网友:
你的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读卡器呢。有的话显示驱动有没有。

网友A:
去官网下个驱动

网友:
用那种通用的吧,有的时候没办法

网友B:
驱动的问题,最好有随机驱动盘

网友:
驱动人生吧 要不就去官网下载了驱动然后强制安装 装过一台hp 声卡驱动只有强制安装才可以~~

网友:
驱动没有可以去官网下嘛,现在的本本大多没有驱动盘的呀,不知道厂家为什么这么抠门连个驱动盘都舍不得送

网友:
读卡器是什么    装系统要用读卡器吗

网友:
品牌机和笔记本的驱动是有点麻烦,最好是在官方网站下载相应的驱动去装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