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 报内存错求助

楼主(2010-07-09):
华硕P5KPL se 报内存错求助

机子开机 就报内存错。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一样。 可以触发 , 换过内存旁的 供电管,故障依旧。

请求思路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不光有供电啊,还有时钟,SDA SCL SPD 还有BIOS也会影响到它,再就是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除了上面那些还有槽子边上的排阻

网友: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以上电压都对的  ,还是一样不过内存,但有一个RTM870T-954 芯片 会发烫, 芯是时钟芯片吧。 有什么办法确认时钟芯片坏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