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完整版 ASUS M50系列图纸 现在850K的缺少内容或求显卡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10-07-09):
ASUS M50V 独立显卡G96-650-C1,核心供电芯片已损坏,芯片上边标注不是型号,网上找不到。 现在容量850K图纸内容缺少power_vga_core说明, 图纸内没有此芯片。求完整版 M50图纸 或有谁知道此芯片型号 请告知  谢谢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上仅写ADC  NAH 2行字母  QFN封装 两边14脚

网友:
图纸不缺少任何内容  “Sheet   96  of    96”
由于显卡是单独一个显卡板,故显卡图纸是和主板图纸分开的,去找G96-650-C1这个型号的显卡板图纸吧……

网友:
M50V_VGA 287K 15页

网友:
谁有显卡图纸请分享下或仅告诉我供电芯片型号也可以 不胜感激

网友(2017-09-06):
内存坏了   把内存都拿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