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 充电电流大

楼主(2010-07-09):
E43只用AC正常,插电池电流瞬间到达5A,只接AC时,电池口处就有19V,以往遇到的这种都很好修,今天这台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故障点,现在是PQ9的2脚电压不对(正常为6V,现在为19V),三脚正常为19V,现在为6V,从而导致PQ7直接导通,一插AC电池接口就有19V了。。。
下面的图,哪个朋友帮我分析一下呗,我电路不好,为什么这里电压不对呢??

网友:
19V的测得为6V,6V的测得为19V没这么巧吧,会不会测错了不是这儿的问题呀

网友:
会不会测错了

网友:
是有个管激穿了,但是换上去一下又激穿,是什么原因,有谁可以说说

网友:
应该是个通病来的,E42也有这个情况,一是电路板漏电,二是原件漏电,充电管发热很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级有短路的 电源管理芯片亦可能烧坏了 两个要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