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真CPU前,插假负载如果得知CPU各项供电正常??

楼主(2010-07-09):
听大家说的多了,主板在上真CPU前,一定要测电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是要烧CPU的,可是,本人才疏学浅,有假负载,不知道怎么才能量,请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如题,插假负载如果得知CPU各项供电正常??

(已解决)更换LR024场管,用3055代换。接着上电测试,上真U,内存,点亮;本次维修费了很多周折,才开始怀疑过北桥,担心是挂了,可是,我用另一个主板测试S端,竟也对地短路,说明可能不是北桥的事。我就把LR024换下来,测试不良,更换为3055后,测试内存一切数值正常。接着上假负载再测试CPU复位,这下复位电压正常了,点RST也有跳变。心中暗喜,上真家伙,测试卡一溜小跑,C1,26,OK,点亮了。
这次,我得到的经验是:只要测试场管有控制,有输入,无输出,就直接换。
这是第二块修好的主板。
再接再励,也谢谢大家的无私奉献与支持。

网友:
简单的方法:首先你要知道你的假负载在好板子上的电压时多少,然后上到有问题的板子上面量VCCP跟正常值去比较就OK了。
真正的好坏还是示波器判断的比较准确。

网友:
你的负载上没有标注测试点吗?应该有的,而且也有参考电压值。

网友:
呵呵,我的假负载都是自己做的。没那么多标识啊。不如买的好用。自己用足够了。

网友:
用假负载测试,核心供电正常,参考电压正常。PG也正常。
但是加真CPU后,CPU有温度。但是测试下管无输出电压。具体是:上官G极2.9V,D极10.83V,S极1.53V.下管G极8.92V,D极1.53V,S极0V 。我判断是场管,电源IC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测试下管没电压,,那CPU怎么会热,,除非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下管控制极是一个脉冲电压 不同的主板设计不一样  很多测不出来 还有很多板测出来是负电压  只有CPU供电正常  场管控制极电压基本可以忽略   如果想看一下对不对  只有用示波器测

网友:
你的负载上没有标注测试点吗?应该有的,而且也有参考电压值。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强人可以自个做假负载

网友:
下管D级有  1.53 V  怎么能说没有电压呢   难道电感也能断  ?

网友:
楼主怎么去测下管的输出电压呢?下管S极是接地的!

网友:
o ,那会是哪里的问题啊。难道把CPU场效应管都焊下测量一下。还是测哪里,要是这样说的话,CPU发热,应该是CPU工作了,可是检测卡还是无显示任何东西,内存供电正常。头蒙中,不知道从那里下手。。。。。新手的困惑。

网友:
一样一样是新手
好像这不是CPU电路的问题了
看南北桥供电IO

网友:
说了半天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今天。有空又继续测量相关数据,CPU假负载测试:复位有电压是0.37V,点RST键,无跳变,PG电压1.47V,时钟一个是0.42V,另一个0.47V,VCC电压:1.47V,应该是CPU复位不正常。测试PCI各项供电电压都正常,复位电压:2.93V,点RST键,有跳变。这个应该正常。接着内存测试,一个场效应管给内存供电,G极电压:10.41V,D极输入电压:3.3V. S极测试无电压。接着测试S极对地数值。结果为39,蜂鸣器常响。对地短路。看了网站的帖子。很多都说,S对地短路基本可以判定北桥挂了。是这样吗。

网友:
今天又找了一块正常的主板。在断电状态下,用万用表测内存供电场管的S极,为什么也是对地短路啊。难道在没电的情况下。都是接地的吗?

网友:
更换LR024场管,用3055代换。正常。上电测试,CPU复位正常,内存供电正常,上真U,内存,点亮,本次维修费了很多周折,才开始怀疑过北桥,担心是挂了,可是,我用另一个主板测试S端,竟也对地短路,说明可能不是北桥的事。我就把LR024换下来,测试不良,更换为3055后,测试内存一切数值正常。接着上假负载再测试CPU复位,这下复位电压正常了,点RST也有跳变。心中暗喜,上真家伙,测试卡一溜小跑,C1,26,OK,点亮了。
这次,我得到的经验是:只要测试场管有控制,有输入,无输出,就直接换。
这是第二块修好的主板。
再接再励,也谢谢大家的无私奉献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