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M6

楼主(2010-07-09):
精英915P主板,400的内存,内存供电MOS管击穿,更换,跑码,亮机。主板上有两根内存糟,绿色的正常使用,蓝色的主板报警,上假负载,不正常的内存糟,电压,辅助电压全正常,就是不认内存。有哪位大师告诉我下一步的维修思路吗???内存糟完好。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槽没问题,阻值没问题,就是桥了。楼主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吧?

网友:
是插反内存烧的吗   看看有外伤没  要不换跟槽子试试

网友:
你得打阻值,

网友:
槽子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不正常的内存槽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91 92 两个信号正常否?

网友:
加焊内存槽旁边的排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两条内存先看一下能不能认到两条  如查可以那么就是正常的 有些板设计用一条内存的时候就要插某一个槽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