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无VINT20输出已解决,新问题现在机器不上电!

楼主(2010-07-09):
今天收到一个联想R61的本子隔离电路不过,无vint20,无待机电流。这个机器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输出vint20的电压啊!希望高手出来指导一下~~~!!BD4176换的全新的,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解决vint20的输出吧。pwrshutdown这个信号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有输出呢??希望技术小组的朋友出来帮忙看看啊,着急啊!!!

"现在vint20已经可以输出,问题出现在热敏电阻上,通过陈烨华的指点这个地方已经修好。现在新问题是待机电流0.02A,但是不能自动上电,各个M电压都正常。现在只要是用手拿镊子去接触PMH7的24脚也就是pwrshutdown信号的输入脚,主板就能够自动上电,而且能正常开机,这个是什么原因啊!!高手有知道的出来说声,谢谢!!

网友:
现在pwrshutdown为0V,bd4176有供电,而且61和16脚都有3.3V

网友:
BD4176换的全新的!!

网友:
感谢永辉电脑维修,我这个毛病确实和这个帖子有有点相似,这些地方我也注意过了,还是不行!!有的时候插上电源,会有0.01A掉到0.00A。难道还是vint20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VREGIN20到BD,61PIN是3SW起来了说明它已经工作了VINT20没有要先查-PWRSHUTDOWN个信号3V起来了没,若没有查一下热敏电阻到BD58PIN用欧姆档量5.几k是正常的如果是几M的话就说明热敏电阻开路了热敏电阻没问题看看PMH的25‘26PIN波形有没-PWRSHUTDOWN到PMH的24PIN有没有开路。一般VINT20没有就这些问题。

网友:
陈海
换马甲上场啦啊
不错啊
还要注意电源那里的俩个20V电压场管啊
坏了的话
也会影响的

网友:
恩,好的,谢谢了!!马上去查一下

网友:
我刚查了一下pwrshutdown没有输出,而且pwrshutdown到PMH的24脚通,PMH的25,26脚有波形,波形很乱。再有就是这个热敏电阻到BD 58pin的阻滞是不是就是BD 58pin对地的阻值呢??

网友:
Vint20的那两个场管应该是好的。是不是我这个pmh芯片有问题啊。BD我换的新的,就差这个PMH没有换了,这个芯片是联想的,不是ibm的PMH7
联想的这个芯片和IBM的PMH7可以呼唤吗?

网友:
电路中的NO_ASM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现在把BD和PMH都换过了,还是不行!!现在PWRSHUTDOWN信号一直没有,还有什么情况影响PWRSHUTDOWN的输出啊!!高手出来说一下吧,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也有块这板  是r51的  没PWRSHUTDOWN  还没搞好,

   建议楼主  把热敏换掉

网友:
我现在测试了一下,只要是用手那个镊子碰在VCC3SM上,就能够正常开机,而且是pmh7的第二十四脚连接的那个电阻上面才起作用,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我感觉应该不是热敏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