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就自动断电

楼主(2010-07-09):
前两天我的有一个客户拿一台东芝M19笔记本到我那里来修,当时我用可调电源测试,只要到电流到1A就自动断电,最后我把主板拆下来了,我用万能表测试,发现OZ824L芯片有短路,还测到一个场管也是有一个短路,最后我也把 那些元器件更换了,在用可调电源测试,与以前的故障完全相同,电影刚到1A就自动断电了?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有短路,好好查查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查查

网友:
還有其他地方有問題,你再找找看,哪個power沒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