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向大家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07-09):
请问,在盖上,一个固定的变压器,通过插针插到整流桥那侧,这个变压器的作用是什么, 我看电源上有好几个变压器,都是做什么用的。 初级的开关管,一般有2个吧。哪个是 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哪个是主电源的开关管呢。

网友:
一个固定的变压器,通过插针插到整流桥那侧,这个是共模电感不是变压器,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就是离光耦近的那个。两个型号一样就是主电源的

网友:
谢谢楼上,那么,5VSB ,PS-ON 5V  输出,正常,那辅助电源就是好的,挡我们短接PS-ON时,是如果切换工作的,主电源工作,我感觉就相当于一个控制信号,当接收到14脚低电平跳变后,由哪发出控制信号,然后主电源开始工作的,希望各位师傅,说说其工作原理

网友:
如何是494的话,4脚为芯片工作主控制脚

网友:
“一个固定的变压器,通过插针插到整流桥那侧,这个变压器的作用是什么”
这应该是一个电流滤波线圈。电源开关三极管一般常用的有MJE13007,MJE13003,MJE13009, c3039,C5027S,c4106。一般开关三极管都镶在铝合金散热片上,型号相同的两个(如E13007)就是。

网友:
那个变压器是电感线圈,是提高功率因数的

网友:
短接绿线时,7500的8 11脚有电压变化  控制推动管 在推动主开关管  3只管子 主开关管 2个型号是相同的 不同的是待机开关管

网友:
搞错了吧?共模电感应该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通过插针插到线路板上的,在ATX电源里只有一个PFC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搞错了,当时没看清楚LZ的话,那是PFC电感

网友:
PFC 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电源上的开关管是三极管组成,还是场管组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6楼不是说过了吗?
一般都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