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怪病

楼主(2010-07-09):
东芝本本所有供电都正常,RUN等闪一下,2秒后复位灯亮,客户刚拿来的时候还亮了一下,就再不亮了,有人说是桥不稳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现在是不开机 还是开机不显 还是掉电

网友:
看LZ的意思是一开机主板有工作但是接着就处于复位状态了,东芝的什么型号,处于复位状态的时候不掉电什么的吧,电流掉下来了吗?描述再详细点,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啊 如果是M200 L200 的话 有NEC电容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你说的那个情况,复位不掉电,我的电流表坏了,没办法看电流跳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CPU附近的和2机关一样的电容吗?    让我换换试试。

网友:
不是 是一个长方形 在CPU座正背后 上面标有NEC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