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开机半天也跳不过coms检测

楼主(2010-07-09):
昨天,一个老同学拿了台很破的主机过来,说是电脑看生活片,中毒了,让我重新做个系统,我二话没说,放到维修台上,插上电源和键盘线,一按开机,就去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回来,cmos自检也没过,屏幕上的文字没跳动,大概等了两分钟,才跳过自检,当时以为是硬盘问题引起,打算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于是,把光盘放到光驱里,想检测一下,但是他的光驱不能用,于是,把自已的光驱插上去检测了一下硬盘,显示没坏道,同学说这个问题一年前就有了,不要管他了,把系统装好就可以了,既然他这么说,我也就装系统吧,但是问题远远没这么简单,光盘启动菜单跳不出来,换了个光盘也不行,郁闷了半天,以为自已的光驱不行了,就把自已的刻录机换上去再装,后来系统装完了,关机就拔光驱装软件了,把光驱拔下来,拔的时候,把他的IDE的数据线也顺手给拔下来了,结果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开机键一按,不到五秒就跳过cmos自检了,所以就做了个测试,再把他的IDE线插回光驱上,就半天也跳不过自检,一拔下ide光驱线,就正常跳过了,问题解决了,就给他换了根IDE的线,一切问题解决收工了,希望这个经验对大家有用!

网友:
我记得也遇到过一次,是自己的电脑。刚买回来的硬盘,想分区,结果用了很多的分区软件都不行。后来换了根数据线——好了。

网友:
:lol  OOO原来是这样哦。

网友:
我也遇见过在dos下没事一进系统就不认光驱。最后发现也是线坏了

网友:
其实只要大家平时多把维修经验发上来,大家多看看就可以解决不少的问题了

网友:
其实像这种问题,排除法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