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266清华同方BIOS密码去不掉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09):
扣电池短接不行,跳线跳来跳去都不行?里面有个还原的东东,怎么搞?

网友:
曾经见到过INTEL原装板清CMOS清不掉。试着把IO芯片拖焊一遍试一下。

网友:
刷不是同方的BIOS。
或者用同方的通用密码 qhtfkj    (清华同方科技)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有的。刷个BIOS就能好。就是找起来有点累。好在这个论坛上资源不少。

网友:
在BIOS设置里 最右边 EXIT里 有LOAD  清下出厂设置  很多品牌机清这项 才好使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看板上除了COMS跳线之外还有没有专门用做password的跳线,
前几天搞台同方的机器也是清不掉。在网上找了下默认密码是THTFPC

网友:
是否是BIOS里集成了保护卡?按home键卸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