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609不开机怎么修

楼主(2010-07-09):
东芝M609不开机,待机0.1电流,按开机键跳到0.2就没反应了,待机的3.3跟5都出来,板是广达BU1的,哪位朋友有修过的给点经验,有上电时序的给份,谢谢先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有NEC电容那种?那个电容容易坏 会出现不开机 掉电 花屏

网友:
不是那种,没有用那种电容的,是分立的小个电容的。。

网友:
3-5M开启了  你就测测3-5B卑   要是没3-5B    就测下后续供电开启

网友:
待机电流是0.10安,还是0.01安啊,
0.10的话待机电流过高了吧,像是南桥进东西了。可以试试做下南桥

网友:
如果还没开机电流都有0.1A了.好像是有短路

网友:
是EC或南桥

网友:
上阻值卡,打下AD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