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ip 1880打印空白

楼主(2010-07-09):
      墨盒已经换过两个了(全新),打印机内部拆开线、机械部件也都正常。
    在系统里面有一个现象:墨盒可以认到,但是却检测不出墨量(会不会是IC的问题);有时候打印会出现:墨盒墨量已经用完,请更换墨盒。然后墨盒灯一直闪,但是按五秒后就可以跳过继续打印。有时候直接打印却不会出现这种错误提示。但是无论怎么弄,都是白纸进白纸出,超郁闷……
     在网上找了一下,发现这种问题也不少,大部分人都说是F1、F2和对管的问题。于是直接拆了个干净,但是找遍主板都没发现什么F1、F2以及对管 ……只能上论坛找高手了,请指点我一下吧……
Orz|Orz | Orz | ……

网友:
难道我描述的还不够???那好吧,我再加一个问题:
打印机墨盒上的那块主板上面有个叫“PS50"的东西,有见过的吗??
这个是作什么用的呢??

网友:
一般都有一对管,,,是墨头的供电,,坏了就打印不出字来

网友:
那它会不会导致认不出墨量呢??
这就是所有板的内容了,确实没看到什么对管和F1\F2.
高手来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