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调液晶屏宽窄?

楼主(2010-07-09):
现在液晶都不像CRT时代有行幅宽度调节了,有些屏旁边有坏了,比如有线有黑块之类的,如果可以把图像调窄的话,自己用用还是可以的。可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有这种技术吗?

网友(点评):
试着改写MCU的软件

网友:
呵呵  想不到我要问的问题你先问了,我也收了个三星2243的显示器,别人夫妻打架摔坏的,卖给我了,现在靠屏右侧15CM有条白带,我也想用什么软件把屏幕调窄一点也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呵呵,就是啊有好多19寸的,有什么软件可以改就好了,可是没人回复呀。版主知道不?

网友:
不同于CRT,如果想要达到楼主的目的,只能写其它模式的程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没有这种软件吧。可以用切割机切割,呵呵

网友:
没别的办法,套板吧,有些品牌的如AOC各别支持缩放,还有宽屏和4:3模式,我都是这么利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没有行幅调节或缩放功能,只有改写程序。
比如写成4:3的模式。

网友:
进去menu里面调图像设定的横向位置就可以了,看要怎么调都可以,也可以调分辨率,调小一点

网友:
你说的简单了,百分之95以上的液晶都不支持调节的

网友:
我手上的是都可以这样处理啦,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有一个客户用油性的签字笔把亮线涂掉,这样应该会比较不会这么刺眼,楼主不晓的可否接受

网友:
看来是没有关什么最好的方法,写4:3的去试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4:3的程序来点16:9的屏?能点起来么

网友:
可以通过修改MCU程序来达到你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改分辨率那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不行的,4:3的跟本用不了。改写程序那高技术我可不会了。

网友:
换一片2025的通用板,刷一个有一键切换模式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2025的有啊,什么一键切换模式?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模式,具体怎么样做?

网友:
2025的有啊,什么一键切换模式?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模式,具体怎么样做?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2025的驱动板装在19寸的宽屏上,好像按一下上移键或是下移键,屏幕就变成普屏模式了,也就是左右两边留有黑边。这个程序是商家给我刷好的,改天我向商家要一个。

网友:
嘿嘿,有作用的话发来分享!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 直接刷个程序就好了,不过不是一边,而是两边同时缩小。

网友:
屏是不能调窄和宽的。

网友:
我记得好像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但是不记得是哪3个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