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无输出,不启动

楼主(2010-07-09):
  今天,没什么活,便想修修电源,我拆开一个航嘉BS-2000的电源,辅助供电正常,但是短接PS-ON 无输出,测试,各开关管都是好的,电容没有鼓包

KA7500B   14脚 20V,  8  11 脚2.2V  ,  此芯片应该是好的,不知以下如果测试。 另外,电源上好几个变压器,都属于什么电路里。请明示,比如说,哪个属于主电源的变压器,哪个属于辅助供电的变压器。 另外,次级输出端,通常有几个圆形电感,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一般是三个变压器吧,一个小个儿的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另一个小的是为主电源激励变压器,还有一个大的是主变压器.次级的圆形电感叫功率因素校正变压器.我只知道这些,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7500B的12脚是供电20V左右,14脚是   电压取样比较器负端        正常的话应该是5V,怎么会是20V.

网友:
检查LM339的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作正常的话,应该在20V或是20V以上的。

网友:
靠近整流桥的那个应该是滤波线圈,不是变压器。电源上面一般有一个功率因素校正电感线圈,也叫扼流线圈。

网友:
短接绿线时,7500的4脚应当有电压变化

网友:
短接绿线时,7500的8 11脚有电压变化  如有差推动管 和供电

网友:
7500B的14脚应该是基准5V电压输出,供电是12脚,死区控制端是4脚,短接绿线与黑线4脚跳变为0V的低电平,说明339和绿线到7500B的线路是好的.如果有低电平但无电压输出,应该检查8、11脚两个脚的输出脉冲和推动管是否正常,推动管到推动变压器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还有两个功率管的限流电阻,正反馈电容以及功率管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