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

楼主(2010-07-09):
那位大侠有可调电源使用方法

网友:
可调电源什么样?是不是可以调电压和电流的表呀。

网友:
内东西还用说明吗     一个地 一个供电      上面的乱转几下 不就会了    你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我还真不会用呢,怎么设置电流值?

网友:
电流不用设置,调到最大就行了,只有修短路的时候在把电流限制一下
电压看本子是多大的就调多大就行了,还得有一条标准接口线,正负别接错就行,一套多用接口就行了。其它的用一段时间就了解了

网友:
你买的话没有说明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