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5寸液晶,冷开机正常,

楼主(2010-07-09):
一台15寸液晶,冷开机正常,机器热了以后按键失灵,关机开机都无效。主板已经加焊过了,去掉高压条也一样。
主板

网友:
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把按键换了

网友:
上次个L193的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把按键拔了,模拟关机看能不能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