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NK80ZFP意思是什么,

楼主(2010-07-09):
P8NK80ZFP的意思是什么 ? 是N沟道 的800V 8A吗?
P8NK80ZFP和可以P10NK70ZFP通用, P10NK70ZFP是N沟道的 700V 10A吗
我想问 我解释的对吗?
800V

网友:
P8NK80ZFP 是N沟道800V 6.2A的 P10NK70ZFP是N沟道700V 8.6A的 两个管的电流跟电压都不一样,想要更清楚 到网上下个PDF看看.

网友:
可以代,只要是显示器电源开关管就可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