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G31-M7的主板跑9B是啥意思?

楼主(2010-07-09):
我把内存都拆了。还是9B,惹毛我把CPU都拆了。显示NO,,,咋弄呢?

网友:
没搞懂呢?新手,,,,能仔细点不?电源都换了。。。

网友:
你先查各个供电是否都正常 在把跑码的顺序发一下 9B不见得是内存 我感觉像是在检测显卡

网友:
什么检测卡,能显示NO?
太厉害了

你是新手么?
什么跑9B?FF-C1-C3-C6-26-9B?
还是  9B-9B?

电压正常么?
复位有么?
我最纳闷的,什么检测卡能显示NO?
我们的2位,4位,6位,8位检测卡,都不显示NO
只有FF

网友:
刷BIOS  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直接9B还是经过一些代码后9B  两者有很大区别

网友:
你CPU都拆了还指望他跑码啊 神人也

网友:
先检查一个各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