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DI主板开机一段时间就黑屏

楼主(2010-07-09):
一块联想QDI主板开机一段时间就黑屏,硬盘等常亮,并且不能关机和重启,拔掉电源以后重新插电又能开机,死机的时候检查CPU没有电压,内存和显卡供电正常,

网友:
是黑屏还是掉电要弄清楚

网友:
cpu没电压重点检查cpu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CPU风扇有没有扣好 还有就是散热有没有弄好  都没问题的话 CPU座空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黑屏,黑屏时硬盘灯是常亮的,所以不是掉电,CPU风扇和散热都没问题,黑屏时按开机键不能关机,重启键也不能重启,这个时候测量CPU是没有电压,拔掉电源插头后,重新插电又能开机,有时候还没进系统又黑屏了,有时候只要运行程序就黑屏了

网友:
是不是CPU 管理芯片不良引起黑屏的,如果不行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CPU 管理芯片是HIP6602BCB和HIP6302CB,两块芯片都换过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