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年的主板显卡不兼容了!

楼主(2010-07-09):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和显卡,主板是好的,显卡也是好的,显卡在别的机子上可以亮,主板插上别的显卡也可以亮,然后我晕死!搞了半天也没搞好!请教高手帮忙!
显卡

网友:
应该是PCI-E显卡吧
信号不良导致的

网友:
有个朋友说可能是主板BIOS中断信号的事儿,我不太懂,谁能不能小弟解释下?

网友:
和中断信号无关的,我修过N多个,把显卡GPU和主板的桥重植或者换掉就行,不然没法修复

网友:
万变离不开pci-e总线

网友:
这个是插槽跟显卡金手指接触不良引起的 啦!

网友:
楼上说得可能性非常小呀

网友:
我的亲身 经历 一块8600GT 在用了NV650I主板用了1年拉 后来不亮机了。 但是换到965 主板上又能用 就一直换装来用 很稳定。。。。。过了一段时间再换上 还是不能用在650I 上,。

网友:
PCIE总线的问题啊,一般都是耦合电容变质了引起的,,我就碰过一个,后来仔细看原来是显卡上面蹦掉了一个耦合电容,,焊上一个就完美兼容了。。。。

网友:
恩,这种情况遇到过,不过自己很菜,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都是换显卡用,不然都不懂修主板还是修显卡好。

网友:
也不知道是哪个的BGA有问题,碰到过,但是没有修复过。

网友:
大多数是显卡PCI-E信号不良

网友:
耦合电容?????在哪儿?它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