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使用说明?

楼主(2010-07-09):
下了RST但是不会用看是哪个颗粒坏了,谁有说明书?指占下。

网友:
网上的下载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无法查看呀?什么回事?提示无法启动转换器???

网友:
无法杳看呀?无法启动转换器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打包传一下
好了说一声,不行在帮你搞

网友:
呵呵,还是不行,算了我在百度里面找到了。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
怎么可能呢?晕倒呀。你不要用下载工具下

网友:
我下了,是乱码!请查证

网友:
回复 真无敌 的帖子不好意思我用的是OFFICE2007的

这个应该可以了

网友:
不是骗钱的吧,试了两个了

网友:
不存在骗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