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R3MEMID 测ATI9800SE 结果

楼主(2010-07-09):
ATI的老板,一代显存,花屏,八个显存,正反面各四个,测试结果如下:
MDCO     0 1 2 3 4 5 6 7......
MDD0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BGA我加焊过了,上面所说是哪个显存坏了

网友:
C通道和D通道的显存,这种显存分区管理坛里有说明的
不是GPU的问题是显存数据线出错了,报错位在正面的从左数第一颗和第二颗的背面那个

网友:
L两区都坏了一个芯片,应该是背面的旁边两颗粒

网友:
R350这款显卡难道楼主不知道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