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PRO无VCORE

楼主(2010-07-09):
无VCORE,无VCORE EN VCORE EN是经过一个三极管转出来的,跟三极管相连的排阻都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
先把EN修出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把EN 修出来 但是 电源管理芯片换过了,跟PG有关的那几个排阻也换过了。EN就是不出来

网友:
其它供电都正常吗?三极管B极的控制电压是多少跟一下线连到那去.

网友:
先查FSB_VTT正常不
在U座附近找找这个MOS管

网友:
我也有三块P5PL2的板,有一块吱吱声,换电源管理芯片不响后,还是CPU没有电压,另外两块也是没核心电压,真不知该怎么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EN脚接那个三极管C极  然后三极管E极接地 如果是这样子的  在VTTFSB供电正常  电源管理芯片VID  VCC正常的情况下  可以拆掉三极管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