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而过内存,时而不过,不过内存时量得内存槽上的91,92脚都没有3.3伏电压,请教高手帮忙!

楼主(2010-07-09):
今天维修一台IBM主机,故障是时而过内存,时而不过,点亮时内存槽上的91和92脚电压全部正常,不过内存时量得内存槽上的91,92脚都没有3.3伏电压,2.6和1.25正常,我跑了91.92槽的线路,它一路直接跑进时钟的两只脚,另一路跑到了内存槽的下面正中间,穿过底板查不到线路了,要查的话必须拆掉内存槽才能继续跑下去,我之前也在论坛提过类似的问题,大家说91和92是南桥和时钟发出的信号,然后再经过一个排阻3.3伏的电压上拉从而到达内存槽,我把跑进时钟芯片的那两只脚翘起,测量焊盘,还是没电压,这样看来应该不是时钟把电压拉低了,难道是南桥吗?我本来想把槽通向南桥那两条线给割断来判断是不是南桥把它的电压拉低了,但是跑了好久都找不到是哪两条线通向南桥,要查这两条线必须把内存槽打下来才查的到,可是那样一来就麻烦大了,请问一下大家,我的南桥是82801DB的,南桥的哪两只脚通向内存槽的91和92脚呢?我在南桥附近用表刮了半天都没找到,是不是南桥把它的电压给拉低了呢?说真的这个板内存槽上91和92的上拉排阻我都没找到,让内存槽挡住了,期待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把南桥烤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我的BGA已经烤了,还是一样   真的确定是桥的问题了吗?

网友:
实 在 是郁闷的事,希望我不会碰到,呵呵

什么板子,找一下有图纸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能说南桥空焊的机率很大

网友:
上拉电压产生的元件不一定都是电阻

网友:
1:一般上拉电阻在南桥附近,
2:有的板子对于SMDT、SMCLK的总线设计,不是所有的SM总线设备都直接连接到一起。而在中间接了两只正常情况下直接导通的MOS管

对于没有图纸、不熟悉的板子,只有大面积跑线路

网友:
搞份电路图研究研究吧!

网友:
先不要去管SMDA和SMCLK,在不过内存的时候档什么代码?其它的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答,但是你的话

    不太理解!这个是IBM板,图纸应该是找不到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是所有的SM总线设备都直接连接到一起。而在中间接了两只正常情况下直接导通的MOS管
1 }1 z5 V# ]9 h6 I这两个信号不是南桥发出的吗?我就是不知道是南桥的哪两个脚发出这两个信号,我的 是82801DB的南桥,知道的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压的上拉电阻一般都是在南桥附近  找南桥附近1K以上的电阻一个一个的测过去 看和谁通就是谁了

网友:
今天我把桥都换了,还是一样,取下桥之后,南桥焊盘上每个测试点我都量了,内存的91和92脚是和南桥其中的两个脚直接导通的,中间并没有连接1K以上的电阻

网友:
还有人能指点一下吗?不想就这样放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不接电阻  不接电阻 你就看一下是不是接的小芝麻场管   你这板问题要嘛南桥有问题 要嘛那个上拉电阻或小芝麻场管有问题  时钟拉低你已排除了  那么是只有这两个东西了

网友:
我最怕就是跑内存的时钟了。。。

网友:
看看这个图
很多板子SMDATA都是这样连接的

网友:
今天我把桥都换了,还是一样,取下桥之后,南桥焊盘上每个测试点我都量了,内存的91和92脚是和南桥其中的两个脚 ...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上拉电阻的
另外这个信号还连到IO的

网友:
这个变态板子,我南桥换了三个,中间出了误差,CMOS跳线在待机时没电压,我以为是桥的问题,连换了两个,最后查出来根本不关桥的事,是这个板在待机时CMOS跳线上本来就没电压的,电池没有连接到跳线上,而是通过一个二极管直接到南桥了,不开机是因为吹下桥晶震有洗板水在上面,吹干就好了,哎```思路错误,今天直接把它报废了,谢谢各位的热情回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