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插电池后过一会掉电!

楼主(2010-07-09):
一台联想天逸F40A只要插电池后,开机过个分吧钟就掉电掉到正常的待机电流0.003A。但不插电池就一点问题也没有!

开机进系统看是可以识别出电池,电量为0%,显示充电, 一会就掉电。

量了电池的电压只有0.8V,应该说明电已经用光了,插在机上,机的指示灯显示是充电状态,但待机电流一直是0.003A。放了好长时间,电流还是0.003A,更本没冲进电。

请问一下要怎么判断是电池引起的还是机器引起的问题?因为现在没有代换的试!

网友:
很明显是你的电池坏了吧。
找块电池试下吧,这种情况应该就是电池的问题啊。

网友:
你用万用电源试试看是不是因为充电时的电流超过了适配器的最大电流,如果时的话换个大点的适配器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了.你换过了充电IC了吗?

网友:
还是应该在充电电路上找故障点

网友:
单板测电池,看看充放电有没有短

网友:
不关适配器,用的是可调电源!因为现在没有电池和代换的IC所以不好确定!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如果不行,就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了,这款机器充电电路出问题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