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983b 高压保护

楼主(2010-07-09):
此贴的故障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287一样,但是我已经给排除了灯管的问题,也是只亮一组灯管,tl494的控制电路,我把复合场馆给换了,高压包夜调换了,两个高压包的控制电路的元件都对换了,还是只亮原来的一组灯管,494我都换了,也没戏,谁修过这种原因啊,给个招,因为成本问题,不好换版 改版
已经修复了,是接灯管的地方的高压电容坏掉了,我这里有高清图片,不知道怎么传,麻烦大家告诉我下

网友:
按你的判断,那就不应当是以下的结果了,也就是说都是好的元件了,,,所以以上你的判断是不是有疏忽的地方

网友:
恩,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啊,我估计也是有疏忽的地方,不知道谁修好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
只能把两路控制输出 的元件对换一下看才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