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XB-L17C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0-07-09):
接手一台二修的液晶显示器
联想LXB-L17C,福建捷联生产。
故障为不通电。拆机查看,保险动过(可能没换)、桥换过、电源IC SG6841D动过。气人的是SG6841D的第三脚接300V的两个电阻R906、R907被拆了。
我上网查SG6841D的相关电路图,有的与此板相似的地方,但并不完全一样,按照工作原理图,此两个电阻应该是750K,我只找到两个47K的,先换上试试,3脚有6V的电压。但后极无输出。可能是电阻不符。
哪位有些板电路的,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3脚电压应该在16--20之间,你 的6V过低了6841进入欠压保护,查一下300V有没正常.

网友:
原电路图一般不会有,但由6841组成的电路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
300V电压是正常的

刚刚找到联想L15C的电路图,参照看了下,3脚似乎接的是两个1M的电阻

再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