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L瑞翔9356不能上QQ

楼主(2010-07-09):
客户说因为不能上QQ所以从装系统,结果不能进入系统。我从光驱从装系统结果如他所说,把硬盘装在我的电脑上结果顺利装上,从TCL的网站上找到驱动并顺利安装。但上QQ时老是提示遇到意外错误,不能进入QQ,请高手指教。

网友:
换颗cpu试试,我遇到过同样的故障

网友:
换条子试试

网友:
还有这问题?

网友:
同意二楼三楼的解决办法,如果是笔记本就真的很麻烦了。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下

网友:
最好先排除软件故障,硬盘能重新分区的最好能重新分下去,然后在重装,不行的话用MHDD的ERASE命令擦下,再分区看看,
留意下系统时间,看看正常不,有次也遇见过这毛病但是最后是放下电好的我也想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想也可能是系统时间的问题,
这些都试过了那就考虑下内存,U

网友:
CPU/DIMM/HDD一个个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