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7-09):
请教各位师傅:
     笔记本中间带针的电源接口,如何接稳压电源,别见笑,本本刚刚接触笔记本维修不久,只参加过远程培训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还是问题太太简单了

网友:
就是像DELL笔记本那种接,如何接稳 压电源看电流,小北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
中间针都是用来识别适配器的,Dell有没有中间针不影响看电流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买一个直流电源多头的那种线啊,我昨天刚买的,你找一下小姿,看看是不是那么个东西。

网友:
貌似不是所有的dell机器可以不需要中间针就能开机的,之前修过一台dell p4 的机器,适配器是6a的,用直流电源不行,换个代用适配器也不行,隔离保护电路都过不去,必须用它的原装适配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