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TM150X0-L01驱动程序

楼主(2010-07-09):
15寸液晶改板,由于没有这驱动,用免驱动通用板改,交给用户用了十天出现花屏,把屏线,驱动板,总之什么都换了还是花屏!就是中右边有五公分花,其它部分显示正常!

网友:
你换一种驱动板,重新写程序,看还花不花,如果还花,那可能是你的屏有问题了
所以首先先换个板吧

网友:
只有2025的程序换个2025试试,驱动板都换过还是花应该中屏的问题多.

网友:
就是因为没有驱动程序重写,上来求驱动程序的啊!!

网友:
真不好意思,都忘了这个,是2025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版主。用乐华驱动板写了后,还是花屏,连图像也没有,用DK的免驱动板就有图像,只是屏中有五公分宽花(垂直的),看来要进另一种驱动板回来写下程序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简单:是屏的问题!
因为你用通用板代换后,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如果程序不对,当时就不能用了。
查屏电路吧。
如果换了逻辑芯片后还是一样,建议放弃。

网友:
我用的是免写驱动的通用板,所以怕程序不行,因为有好多屏的驱动程序我都没有,所以一直都用免驱动板来改,还没见过有返修的,这次是第一次!现在想用刷程序的板来试下,看下图像后再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