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维修华硕主板复位灯常亮故障一例·

楼主(2010-07-09):
  接到一块华硕主板775针的··型号忘记了··故障是复位灯常亮··没有cpu供电·没有北桥供电·
刚开始找了个弯路··就是一上电没有·摸到cpu没有温度·就以为是cpu电路问题··查了我一个上午·这里为我自己修板不细心·打一砖~~
         还换了ADP3181的电源IC··反正的搞的自己郁闷的要死····于是拿起表笔量量别的供电正常不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南桥供电正常··北桥供电·s极没有电压输出·量D极3.3v  G极没有电压·换过北桥供电管·还是一样··因为G极没有电压·就跑G极线路··一直经过一个4.7k的电阻到一个LM324的8脚··打开;LM324的pdf看到8脚是OUT输出脚··可是这个脚没有电压··不管3 7二十一··换了··通电·一量G极2.2v电压出来了·s极也有1.2v··上U··开机·跑EO  C1  25  26  接显示器··ok··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因为自己的不细心··不按流程修板··所以搞了这么久··教训啊·
             写出来给新手们看看··以后不要像我这样跑弯路 ··

网友:
因为自己没有相机··所以没有上图··
各位不好意思啊··

网友:
楼主虽然粗心了点,但是后来的思路很好,修了这次,经验又多了,以后会更容易上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啊··
总之修板子··思路一定要好··
    不能急··不能乱··

网友:
楼主电路跑的不错。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哪个芯片不工作,那要先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满足了再换芯片。这样也能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lz说的是··
  搞维修这个东西··还真的是要细心··

网友:
嗯,总结的不错,后面的思路很正确,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主板的三大步,电压,时钟,复位,我一般是,CPU供电,内存供电,PCIA14脚3。3V   南桥3。3V,北桥一般会有2。5V    1。5V   1。2V   1。8V 其中的两个,南桥有的也需要2。5V

网友:
顺序理一下,1 、内存供电2、北桥供电、3总线供电、4、CPU供电,

网友(2011-01-14):
lm324这个芯片也爱坏啊! 真的是张见识了!

网友(2011-07-08):
LM324这个是比较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