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液晶不容易啊~!

楼主(2010-07-09):
今天修了个唯冠的19液晶,故障指示灯不亮,黑屏,测无12V输出,5V被拉低只有1.3V,师傅走的时候告诉我有短路的地方要我自己查下,我先看了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外观有破损的元器件,没有我就测大电容有300V,过变压器这边有个整流二极管正极有12V,到另一头就没了,怀疑他坏,拆下还是接地,测到输出12V的二极管中间脚接地了,拆下还接地,说明不是二极管的问题,我就开始跑线,从没有12V我就从画红圈二极管中间那脚开始跑,一直到保险,把保险拿下后,12V前级不接地了,但保险另一端还接地,接着从保险另一头往下查,直到振荡三极管(八脚的F4606),测量它8个引脚时,其中居然有4个脚接地,把它其中4个脚悬空,在测量额滴神啊,终于不接地了,原来是它坏了导致整个12V都短,想想开始没头苍蝇的这个测测那个测测的,花半个多小时也没找到毛病,后来就干脆跑线路,才跑明白点,现在想想跑线路对于我这种新手还是非常的重要啊。

这是我第一次在液晶区发贴,大家多担待。

网友(点评):
那个应该不能说是二级管吧,应该是双二级管或是共阴二级管

网友:
19寸的显示器 用双灯   现在的杂牌显示器  偷工减料不是一般的严重啊  还是恭喜 LZ

网友:
很可能是雷坏的。。。呵呵。。。。

网友:
加油,只要把电源电路搞懂了,修其他的电子产品,都可以驾轻就熟。

网友:
楼主,我佩服你,我也是刚学,你还好有个师父,我现在只能在论坛看看资料,没人带呀,55555555555苦呀

网友:
测滤波电容的电压,是不是直接带电测量滤波电容的两只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新手!

不管修什么硬件,测量电压、电流是最基本的、不变的真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完全靠自学,太费劲了专门学有没有师傅,出门学有没时间

网友:
胆大心细   就可以

网友:
刚开始,修好一个都很有成就感

网友:
过变压器这边有个整流二极管正极有12V

这个二极管是整流二极管吗?

整流二极管一头能测出12V,是交流的吗?

还有, 这个板怎么看,也不象是唯冠,更不象AOC的做工。

网友:
自学先要把原理搞通了,基础知识不可缺,弄懂电路原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呵呵,不错思路挺清晰的,新手值得学习啊

网友:
新手要修好些机器才会有自信,学习起来才有动力

网友:
:额,新手有这样的思路着实不错, 记得先我起步时查个问题查几个小时都有,时常还有直接选择换板处理,为省麻烦..呵

网友:
朋友们   谁帮我推荐本  电路图的书啊   我刚学 维修    知道电路图  很难   那位帮我推荐本  资料     谢谢

网友:
修不好了。换一个 一体版。 和高压板电源板集成在一起的。
让后。接入到驱动板 一个开关信号 和一个 5V 和一个 地线 就 OK 了

成本也就是30元 或者35元 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有时候修不好,但客户在旁边等着,我师傅一般就换新板改线了

网友:
楼主真是幸运,还有师傅带呀,我们都是自己学呀,到论坛里自己找资料,电子基础又不扎实,真是太艰难了,但每修好一台就觉得很自豪,但不是骄傲

网友:
顶一下,液晶电源部分还是难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