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华硕板怪问题

楼主(2010-07-09):
最近怪了接到都是华硕板的怪问题,今天接了几片都是不亮,上U上内存上显卡(7300)代码卡了下1b继续跑到00结束,不显,换上9400,显了,ok,以为是显卡坏了,拿起第二片上9400的显卡同样卡1b然后继续跑完不显,怪了,这卡明明好的呀,换上原来的7300竟然显了!!!这是板的兼容性问题?还是别的原因,要咋修呢,总不能叫客人换显卡或换板吧

网友:
应该是插槽接触不良清理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桥虚接导致的,压桥能过吗???
就像有些NF4的桥虚焊,不过内存,45-C0-C1--C3来回循环的压桥有时能过但是不亮的,

网友:
华硕板老是出现这问题的!有些板子显卡旁边的专门的控制IC检查一下!打下控制IC的排阻是否变值。找不到IC就打下插口旁边的排阻。记得修一片华硕K8U-X时AGP不显。找不出问题后来一条条线跑发现有个排阻一边大了15欧左右认为正常。后因夹排阻机装回去时。丢了找不到了后来在坏板上找一个没变值的装上去试机显示了换什么显卡都没问题了!(原来故障是装独立供电的显卡能显示!装别的显卡死活不显)想不得就是这样修好了!!

网友:
设计问题,有的信号不用到是不知道有问题的

网友:
貌似跟中断请求出错有关系吧,刷BIOS可能会解决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顺便举报楼上2位露点图(头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理一下显卡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