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电脑时拨掉电源插头是不是能延长主板寿命?

楼主(2010-07-09):
                    我刚刚前面想到一个问题。。。,电脑在不使用关机的状态下,,断电拨出电源插头,,,也就是不让主板有待机电压,,等要用的时候在插上插头,,,这样会不会有较的增长,,主板上元器件的使用寿命,,,这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但也应该很值得让人关注吧?!!!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
LZ的想法,好像对主板的整体使用寿命没什么延长!顶多也就是缩短COMS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
会的最起码拨出电源后主板的待机电路 不会工作

网友:
    你那样的做会影响主板上的元器件的使用寿命,有的还可以把你的硬盘给弄挂了。

网友:
这个可以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
以前倒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平常来看,有好多人习惯用完电脑后观点电源再插上有时候会有脉冲电流,这样很容易搞坏电源,对主板来讲,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吧,因为主板只有3.3V是使用5V待机电压转化的(也有用5V待机电压做键盘鼠标USB等供电的除外)即使拔掉电源之后任然有电池在供电,所以我感觉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至于1117到现在为止真是没见过主板上有坏的,不知道分析的有道理没,
高手莫笑

网友:
不用电脑时拨掉电源插头。是个好习惯有那不怕晚上睡觉了下雨打雷把电脑或家里的电脑电器打坏了!我也是这样做的!最少ATX电源不通电会工作。

网友:
我这个想法是不是行不通呢??有没有人用经验分析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们国家的电网做的还是比较可靠的,雷击电网的事不是常有,但是雷击网卡的倒是不少啊

网友:
那还要看电脑在什么环境里使用,在潮湿环境里,长时间不同点会长绿毛的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最现实的理论是,电池会用得快些,至于电源的辅助电路与主板的待机电路是否歇工一下,有助于他们的寿命也没有一定的数据证明.冬季可选开着,夏天吧断开好点

网友:
拔出电源,也许坚持个几十年也能为国家省下几度电,但是对于电脑配件的保护却一点儿作用都没有,相反可能会给电源添加麻烦,你想想啊,每次插上插头,220V的电压就冲击一次你的电源,次数多了的话,也是会烧器件的…………加速老化吧,哈哈!!

网友:
从财产安全的角度讲是好习惯,也能省一点电。
说到延长主板元件寿命上,两种做法的差异至少是不明显。
我的做法是关机后,在插排的开关上一按,上床睡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的时候拔掉电源对环保节能很有帮助  至于会不会延长使用寿命  没研究过

网友:
电脑使用完毕关机后,电源的待机部分还在工作,你会发现,有很多电脑在关机后光电鼠标还一直亮着,当然亮鼠标可以在BIOS里设置关闭,这说明了一点,电脑关机后电源还在工作,这种设置的目的是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和定时开机,对于一般用户没有多大用处,在使用电脑时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关机后断掉电源,365天处于待机状态还是耗费一定的瓦数的,再一个也不安全。尽管再次通电会有一定的脉冲电流冲击电源,但是现在的电源设置都考虑进去这一点了,市电进电源一路经过保险,压敏电阻,滤波线圈,应该是承受得了的。一般的插排都有开关,虽然不确定是关闭零线还是火线,但至少是没有往电脑电源里供电了,这点对于延长电脑以及电源的使用寿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至少让你的电脑得到了休息。

网友:
我想不会了 电脑寿命的长短与其质量有直接关系,质量差的硬件无论怎样爱护它都是一个短命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断电会这样吗?

网友:
大哥,我们是在使用电脑,而不是在找麻烦!就算那样对电脑有好处,但是你每天拔来拔去的

累不累啊!

最好的办法是怎么用方便就怎么用,

这才是使用工具的最好办法!

大家说对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反正我试机的时候都是把硬盘上的IDE,还有供电的线都拆了下来。具体情况我也没有见过,但是这个不正常的拔插这肯定对有些硬件有一定的坏处,所以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吧。

网友:
我用完电脑就把插头拔掉,一是夜间电压比较高对电源寿命有影响,二是夏季雷雨天气多怕击坏。

网友:
强烈建议:人走熄灯,较长时间不用就彻底断电。要养成这个习惯。
这不光是省电、延长寿命、减少故障、减少火灾等隐患可能性的问题,更是如何做一个人的问题。
不该浪费的,为何要浪费呢?拔插下电源插头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负担?!

网友:
理论能延长电源时间寿命  主板不用24小时产生待机电压   感觉把电源 百利无一坏  既省电

网友:
你应该好好了解一下主板电源一直通着点待机是什么作用。。。。。。

网友:
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这个首先使用电脑看个人的习惯 自己习惯而定  电脑这东西用几年就淘汰的 去掉外部因素 其实 通和断  差不多

网友:
有关资料报道:全北京拔掉待机家电插头 1年可省电1亿度。按大约计算,一台电脑平均待机功率为3瓦,一度电按0.6元算,一台电脑一年就能耗费180元钱,按在线人数为一亿算(据权威机构统计中国上网人数3.84亿)一年费用为180亿元,能造两艘航母。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一台电脑平均4000元,能买450万台电脑,
    算算这个帐,你还会因为怕断电源减少电脑寿命吗?450万台电脑,如果你从8岁开始上网到88岁,80年间,平均一年换6台电脑。中国人的平均上网时间为每天2.7小时,按这个2.7小时/天,你大约100小时换一台电脑................

网友:
我觉得看运气吧,倒霉的时候元器件平白无故就能坏,现在的电子元器件都是量产的,质量都应该过关,否则整体系统的坏的概率会很高的

网友:
弄不明白了,电子原件吧,你放这它,它也会坏,用这吧,性能不良,老化,坏的很多,也就这回事吧,

网友:
我觉得断了好,无论从哪个方面说: 安全\节约(可能消耗不是很多,不过地球人这么多)\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最主要是雷打呀,我这边大把人就是不拨下电源头烧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