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ASEE_LF19AW 维修经过

楼主(2010-07-09):
此机器为二修机器,电源为外置19v,机器后面标12v,不知为何。检测为屏闪动下就没任何反应 按钮无反应 灯灭 给客户报了价格手收下。由于是外置电源 用可调电源12V点,电流当了一会就回落为零(和用外置电源不一样),怀疑是驱动板问题就直接拆机了,拆后吓一跳 少见的机器呵呵,屏为双45线奇美的A190A1-H,仔细看了下电路发现驱动板标19伏电压,回头看适配器也是19的 难怪跟用适配器不一样的现象,又调回19伏,开机有背光 但图很淡,回头目测了下驱动板发现有个地方焊的很惨,还掉了三个电阻   焊铜箔都要掉了,补焊了下 到论坛找一圈芯片的图纸 由于没有显示器图纸(网上连驱动板都没的卖),看到外围电阻都是10k 或100k的 就补了上去,图像比原来稍亮了些,又把供电电阻换小了些 再开机图像正常,好了心想维修结束了,装机准备拷机。再上电又有新故障  待机和自动调整时画面正常 ,调整结束完图像又很淡还偏红。倒霉啊!又拆机器继续查,照常理这个故障说明屏是没问题的,多是mcu或Rom程序问题,所以先吹下24c16上编程器,先读下数据然后写清零,发现写出错 又重坏板子拆个24c16写零,上驱动板后功能正常。装机准备拷机,用原配适配器还是点闪一下,日人啊,又拆发现点亮保护后主电压拉到17.5v,估计是适配器电容鼓包了,又拆适配器(拆适配器我是这样的:用小的平螺丝刀用重物从适配器接缝中间位置贴边打进,然后顺着边利用杠杆原理挤,两边都是这样 很快就拆开,外表基本看不出明显的破坏痕迹)拆开后发现四个电容都鼓了,全换。心想这下应该没问题了,装起来后点又发现问题,背光亮一下又暗到几乎暗屏,看上像暗屏了不过凭经验确定不是暗屏,晕死,不会灯管或高压又有问题,又拆机,发现adj信号从2.7v跳到1.2v,亮度电压掉下来了,此时已经 没兴趣再找原因了,找了个2.5v飞了下线,断开亮度电压控制,再试机 总算正常了,不过亮度不好调节,管他呢 能用就行了,修复完毕,烤鸡中。。。。。。
维修位置:屏供电,原理没理会补了三个电阻 估计原来没坏 被人瞎搞的  修复了图像暗且蒙层纱
                     换且刷了rom  修复自动调整待机图像正常,正常图像不正常
                     换了适配器电容  修复适配器
                     飞线解决 亮度电压低的问题
发现的问题 :机器供电应该是19伏 不是12伏。机器贴标却是12伏

顺便拷了下mcu的程序 vp-480没有对上号,用了同公司的芯片 能读出写不了,不保用哦没试过

网友:
楼主维修针对性很强,应该从业很久了吧盼望多发些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