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掉电

楼主(2010-07-09):
DV3000开机不亮,电流跑到1.2A左右掉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显卡加焊过也是一样。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有地方虚焊的.

网友:
有时显卡加焊是不行的,有可能显卡本身损坏了,不如换一个显卡试试呗

网友:
重制试一下,一般都是虚焊的,不行就换。。。

网友:
显卡坏掉了。换一个显卡你会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网友:
更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别再伤及无辜啦,换好说声

网友:
没别的招 只有重试 或者换显卡

网友:
加焊不是所有的都能行的,显卡坏的情况也不多。
重做一下试试看,不行在换吧,北桥问题可能性不大,不然电流上不到这么高

网友:
摘下来从干,不行换个试试,就是显卡问题,遇到老多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