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10掉电

楼主(2010-07-09):
电源插上,待机正常0.056,开机后电流跑到0.8后掉到0.056又自动升到0.8,换过一个CPU后,插上电开机,电流直接跑到1.56再一直降下来,到1.2左右时掉电又自动升到1.6左右,回到1.2左右掉电到0.016A。

网友:
不跑U,查CPU的复位有无

网友:
查下所有的供电看看都出来没?

网友:
所有的供电都有。发现时钟芯片开机一会,很炀。会不会是时钟芯片坏了呢?

网友:
CPU hot?  NB  Hot?

网友:
所有的供电芯片都有加焊过。发现不装CPU  显卡  内存等,电流只跑到0.3左右,也会掉电。掉电也是一样先掉了,自动会加起来,跑到0.3左右,过大概1-2分钟左右,又掉加待机。

网友:
在线等待,有人回答吗?

网友:
加焊下NB试试

网友:
诊断卡不能用了。

网友:
楼上的,你是不是直接拨了读卡器芯片就好了。

网友:
读卡器,我拆了,也还会掉电,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读卡器只是会造成掉电的一种设备而已,都检查一下其它的这种类型的芯片

网友:
PCIRST#有没有,cpurst#有没有

网友:
这些问题很纠结,我们只能用最小系统法来查,找个确定好的CPU再换上看看,时钟本来就烫,不要动他,

网友:
没有接开关了。

网友:
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接上?比如moden?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电压有问题吧,莫把CPU烧了

网友:
压按北桥看有什么反应。还有就是在上电过程中看有没有少电压或电压不对的。

网友:
大哥,你做维修多久了?
这样的问题也能说出来,时钟芯片坏,神也救不了你

网友:
我以前搞过这个机器,是8脚串行BIOS的,机器没运行起来就会自己掉电,是正常的。就按机器不跑码(不亮机)修。还有,把MODEN也装上。

网友:
装个风扇再试

网友:
你换时钟试过没 ?

网友:
先把可以拆掉的都拆掉看还掉电吗/

网友:
时钟很烫,查查复位有没有,查查时钟工作了没。。

网友:
楼主先要确定供电是否正常,掉电的瞬间量哪到哪路电压不对,再查相对的电压,个人感觉还是供电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首先看看电压有没有短路的,再说其他信号。

网友:
南桥加焊了。吗?  估计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北桥了兄弟这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显卡供电是不是不正常呀

网友:
兄弟。装上MODEM试试

网友:
这台机应该是NB和SB集成一起的吧?建议重植!

网友:
这个电流也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