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焊,现在害怕它了。

楼主(2010-07-09):
    不知道是机子用久了还是什么原因,最近加焊南北桥总没成功,例如有个915的板子,为北桥虚了。因为我按北桥才跑码。北桥是SIS的芯片组。结果是把内存供电的管给烧了。下的结论是做短路了。只有重植了,管还得换。纠结啊。还有的板子硬是被做死了。我想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做一个胆心一个。怀疑BGA还是技术……

网友:
近来气温高了做桥也要注意控制好温度最好是把曲线设低点

网友:
今天加焊个754 6100开机几次后不跑码了,拆下重植也差不多, 仔细一看原来板变形了,  难怪都不行,真是白忙了。、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加焊,周边为什么不用锡纸包一下,用隔热锡纸包好应该不会烤坏其它部件的

网友:
加焊时,能推动桥后等几秒就行了,不一定跑完曲线呀

网友:
还有一个有铅和无铅曲线要选好

网友:
我也是推动桥就关火了。呵呵

网友:
呵呵,我做了三张板,全部挂了,变型了,短路了

网友:
我这几天做了那么多次,只成功过一次。问一下,是不是有个温度探头插到桥下检测温度会好一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推动桥就关  只能说明你加温的幅度太大 最好是每一段升温  温度不要相差太高  一般三十度左右就可以了  相差太高容易死  还有上部温度太高也会容易死桥

网友:
我一般加焊到210左右 我就注意了  用镊子碰桥边上的小件  能动了 就在心理默数5秒  关机降温  经验多了就好了  高手都是踩着烤费的板子上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提意。

网友:
感觉最近做桥的成功率变低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