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不开机

楼主(2010-07-09):
之前电流是在1。2A徘徊,做了南桥后在0。7A徘徊,CPU有个电感无波形,换了南桥后CPU电压都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啊,头都大呢1。2A是到内存了吗

网友:
为什么要换南桥

网友:
都1.2A还去换南桥,没必要哟

网友:
有很多时候看电流都不可以按照正常的思维来考虑的.有可能你这个是连内存都没有检测到..

网友:
可能是换南桥时,不小心碰到了IO 或CPU 供电。

网友:
因为在1。2A的时候打波形为CPU不完全工作,电流是一点点望上升的根本没有下降,北桥也加焊拉还是不过,所以想到做南桥。

网友:
我看你和我也是差不多的啦,不好拿到就弄桥呀坐的,那样只是盲目的,要看信号,测量信号。看那个没出来,还要看那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在去考虑桥,向你这样,先做北桥,在换南桥,太盲目了,没思路

网友:
没有电路图只能这样子拉,复位什么都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就剩下桥拉

网友:
SONY 不开机 可以先放电看看啊  不行在好好分析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
放电早就试过拉

网友:
既然做南桥之前是1.2,做完后变成0,7了,如果排除做南桥没有吧别的地方做坏的话,重制球试一下。。

网友:
SONY难搞啊,

网友:
sony算难搞的啊,apple才难搞的。你就不会上诊断卡,看看么。先找个同类型的桥的时序学习学习

网友:
我们不用诊断卡的,诊断卡不准,用示波器打波形看波形来定故障,我看的CPU不工作,现在作了南桥电流只有0。2A原来是CPU的两个供电IC有一个坏了,难怪之前在0。7A徘徊CPU的电感有一个没有波形。还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南桥没做好,看看是不是没有发出pwrok信号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