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D显示器电源不启振问题

楼主(2010-07-09):
长城1772D显示器电源不启振,查300V有290V左右,电源用的5s0765c膜块,1脚有300V电压,2脚接地,3脚有启动电压12V,开关变压器有嗒嗒的声音,4脚有0。3V,5脚有0。2V左右。
查过启动电阻2X180K正常,开关正常,请教师傅,如何修此机?

网友:
“开关变压器有嗒嗒的声音”这说明电源已经起振了的,还是看看后级电路有没有过流或短路的,或者包有没有问题。这个包坏了也是这现象的哟

网友:
现在是过流或是过压保护了,,,最可能是是过流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这位师傅,开关电源在关机后主电容还存有200多V电压,慢慢降低的,拆除行管电源还是不启振,后级未见有明显短路。

网友:
直接代换电源块,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开关变压器有嗒嗒的声音,是后级故障,断开后级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到断开2次升压管以后,电源启动了,有继电器启动的声音,2次电源输出有300V左右,但是只要一接上行负载,电源根本就不启动,最后拆下行包,电源能启动,怎能样判断是行包的问题呢?

网友:
1。高压嘴对地阻值是否是无穷大(有阻直的话高压包肯定坏)
2。各绕组之间有无短路
3。串上电流表看电流有多大(正常的一般在500MA以下)

网友:
楼主这个估计是高压包内高压电容对地击穿,楼主可以参考我以前的贴子试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95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这师傅,高压包型号是:BSC 25-0252M,测试高压嘴对地无穷大,绕阻是123489通, 56通,断开行电源,电源能够启动,直接测试行电流〈500MA,如果直接接通行电源,电源根本不启动,+B电压测试数据一直为0,真的好难修

网友:
换高压包吧,不要忧郁了。

网友:
是高压包坏了,12单为一个绕组,不应和3489相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波波老师,此高压包肯定是坏了,通脚不正常,很可能是短路了,在重庆雅兰电子城我没有找到这种包,不知道基地很否购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包应该是BSC25-6503 / BSC25-0252M
C-FBT-720A
12.3489.56通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们的热情帮助,现在找朋友在订些高压包,如果订不到只有判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