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i o设备错误

楼主(2010-07-09):
今天帮客人换光驱,换上去发现读任何碟都出现《由于 I/O设备错误,无法运行此项请求.》第一时间就把数据线换了。还是不行,但可以在DOS下装系统,我用光驱装完系统,但进系统打开光驱又出现 I/O设备错误,碟也换了好几张。什么方法都试过。系统装了两个版本 SP2/SP3都不行。。我认为是主板问题了。IDE是桥控制的。不好弄,这钱不好赚。这种问题如何修。

网友:
如果光驱拿到别的主板OK,先刷BIOS
估计南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线 还有光驱排除

网友:
第一次遇见光驱这样的 换个光驱试试  不要硬盘和光驱用一根线  不过到见过   系统把网卡认成  停车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