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笔记本电脑不认硬盘

楼主(2010-07-09):
    前天修到一个七喜笔记本电脑,进不了系统,然后进入BIOS,查看设置,没有问题,关机,打开查看硬盘,是带转接线的接口,重插,开机,无果,再次打开机器,用钢针简单清理转接头,重插,开机,故障依旧就放下了,第二天去了,把笔记本全部拆散,简单测了下接口供电没有问题,装好机器,开机,出现了一个硬盘保护密码的一个界面,重启,进BIOS硬盘没有了,!!!光驱也没有了,当时晕倒,全部重插,还没有,(注:硬盘与光驱都有供电,光驱能弹出,硬盘明显感觉在转),把COMS电池拿下,放置5分钟,装上,依然无果,没有头绪了。因为能进入系统引导界面,所以没有理会南桥,而且换了好几块好硬盘都是如此!
   那位大虾帮忙指教一下!!!到底我查查什么地方呢!

网友:
查下硬盘的供电和复位吧  其次就再查到南桥的通讯吧,看有无断线之类的。最后换南桥

网友:
楼主你没说明白是IDE的还是SATA的。

网友:
搞大了,弄到最后连光驱和硬盘都不认且供电正常,个人认为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你那个转接线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对不起,忘了,是IDE的接口

网友:
查下硬盘的供电和复位吧  其次就再查到南桥的通讯吧,看有无断线之类的。最后换南桥我同意他的说法

网友:
南桥的问题,如果只是硬盘不认,还有查其他地方的理由,现在光驱也不认了,供电都有。其他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我认为还是南桥的问题。。。能进入系统引导界面不一定就说明南桥是好的。我见过一个南桥,上面都烧掉一个坑,还能正常用呀,就是USB不好使。。。不能看一点就认定与他无关。建议楼主更换南桥,再说了,南桥管理的东东比较多,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进PE看下USB接口好用不,做南桥之前做测量南桥的电压是否偏低,如果南桥供电电压偏也可能造成不认识硬盘的现象.切民.

网友:
哦,是吗,我去做个U盘看看能启动不

网友:
不行的话换南桥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这边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