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3v5v

楼主(2010-07-09):
max8734a20角有19.3v,3角4角只有0.7v,6角开启信号没有电压,应该怎么查。

网友:
感觉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0#V+;    2:6#SHDN,高电平(3.3V),     3:8#REF,     4:18#,25#的LDO5,LDO3
再往下,才到你测的3#  4# ON3  ON5

另外,发贴一定发对版块,发错可能得不到及明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