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726 花屏 换8400显卡 显存 无效

楼主(2010-07-09):
一台HP DV2726 ,965芯片组,G86 8400独立显卡,拿来一长二短显卡报错,取下重植 ,开机内显分屏 几个屏,外显花屏(每个字有很多重叠那种) 。以为显卡问题,报价后进了 10年全新芯片,故障依旧。以为是显存,取下两个 512M的显存重植上去依旧。 又进了两个全新显存,换上去还是。 郁闷了半天,再拿了一个原来换全新的换下来的肯定正常的显卡,故障依旧。
  测显卡上小电容电压正常; 做显卡桥成功率应该可以,做了三次应该不会再是显卡没做好,显卡上焊盘用放大镜看过,都很好的;   显存重植,换过全新,都一样故障;外接也花,应该不会关屏线屏的问题吧 ;
  哪位大哥指点一下,除了显卡显存还有哪些故障方向引起花屏的 。   这个的点位图看不懂,不知道怎么用   我再认真测测电压。
再求一张 DV2000 或 V3000   显卡地方正面的高清图片   认真看过了其他地方没掉件,就正面 晶振那地方 不知道原来是怎么排列的 找了半天就那几个元件没找到标号 图纸上不知道在哪     谢谢了

网友:
花屏都可以修出来。因为涉及到的点非常有限。总共不过如下几个:显卡、显存。然后显存的REF电压,显卡到显存的数据线。显存的CFG配置有问题。

网友:
花屏无非就是显卡  显存故障高达98  其它故障不修也罢

网友:
显卡显存 应该不会了。 显存 REF 1.25V  应该正常吧    再求一张 DV2000 或 V3000   显卡地方正面的高清图片   认真看过了其他地方没掉件,就正面 晶振那地方 不知道原来是怎么排列的 找了半天就那几个元件没找到标号 图纸上不知道在哪     谢谢了

网友:
2楼回答很全面,又增加了知识。楼主这样的花屏要是确定显卡,显存,显存电压都正常,还是花的话就有点纠结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这种有没可能是屏或者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