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OS批处理隐藏你想隐藏的东东!

楼主(2010-07-09):
方法很简单,新建个文本文档复制以下代码 闲话少说直接上代码:
@ECHO OFF
    MD E:\RECYCLED\UDrives.{25336920-03F9-11CF-8FD0-00AA00686F13}>NUL
    IF EXIST O:\NUL GOTO DELETE
    SUBST O: E:\RECYCLED\UDrives.{25336920-03F9-11CF-8FD0-00AA00686F13}
    START
    O:\
    GOTO END
    :delete
    SUBST /D O:
    :END
然后把txt改成cmd
    双击,看看是不是多了个o盘,把文件放进去,再双击,o盘隐藏了。
    要用时双击cmd文件o盘就显示了

网友:
要是把代码文件删除了,那盘里面的东西砸办??

网友:
把这页收藏了,删了就再写。

网友:
新建的那个新盘也就是在你放放CMD文件的那个盘

网友:
我来解释下,和喜欢DOS批处理的同学共同学习。

建立目录(文件夹):win下看不到,dos下是看的到的。
MD E:\RECYCLED\UDrives.{25336920-03F9-11CF-8FD0-00AA00686F13}>NUL

虚拟O驱动器,这样O盘在WIN下可见。
SUBST O: E:\RECYCLED\UDrives.{25336920-03F9-11CF-8FD0-00AA00686F13}

取消虚拟的O驱动器,这样O盘在WIN不可见
SUBST /D O:

IF EXIST O:\NUL GOTO DELETE 如果存在O:\就跳到 DELETE 行执行。

网友:
是的管理员一语破天机!

网友:
就上面的那个代码就行啦是吗?

网友:
没用,在资源管理器RECYCLED文件夹里,可以看见

网友:
弄了一下,没弄明白。

网友:
在资源管理器可以看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