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电CPU风扇动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0-07-09):
各位高手现在我手机有好一块这样的主板,一加电CPU风扇动一下就停了,不知道是什么短路,电源管理芯片也换过,对地打阻测得电源接口第8针阻值偏大,现在弄不明白了哪个地方短路???以高手的经验觉得会是什么地方短路呢?

网友:
我碰到过是北桥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动一下就停  还会不会自动开机 如果会为正常  如果不会再点一开关会不会重复的转一下就停?如果没反应那么就是短路了  一般CPU供电短路  拔掉小四针开机看一下能不能正常

网友:
楼主要先确定故障的大体位置再下手,检测要有目的性

网友:
有没有换过电源试一试呀,估计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我换过了,用新的电源试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类似 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主板加一下电,风扇动一下就停,然后没反应了,再加电再动一下,马上就停,给你三个思路你检测一下,第一,测一下电源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再进行第二检测,主板电池扣掉,不要放回去,开机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再试试拔掉小四针开机看一下能不能正常还不行就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涵山 已经跟你说了,先不插CPU供电,看看是否还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自动开机呀,如果再点一下就没有反应了,得要把电源拨掉过几秒再插上去才能再次让它动一下,拨掉小四针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电打PCI A14对地阻值,插上电源测待机电压,跑开机电路,是否有坏的件。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换了电源还是动一下就停了,结果是CPU风扇转速慢了,保护了,换了个风扇接口,解决。

网友:
我也碰到过,正不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万用表量下电源排插中非黑线的对地阻值,看哪条线路是对地短路或者值很小。再查看是哪个管子短路了。

网友:
   先不上CPU看他断不断电 如果断电就是12V短路  CPU供电短路有问题

网友:
12V短路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拔掉小四针不行  测一下二十针黄色线是不是和小四针黄线连一起的  如果是连一起的  那么你拔掉小四针也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插CPU供电也是一样的,动一下就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呀,你说滴三种方法我都试过,还是一样,现在对地打阻值就测得电源接口第8钍的阻值偏大,不知是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