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的经验总结,望大家赐教,

楼主(2010-07-09):
关于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的经验总结,望大家赐教,最好能举些实例来说明吧

网友:
这个有什么经验吗,我是凭感觉的,今天修一个DELL A840,原来是拿来换键盘,加装电池的,没拆机,换好两个东西,可以开机进系统,测试键盘没问题就给客户了。

第二天返修,也就是今天,说进系统掉电,发现冷机正常,感觉是散热的问题,拆键盘后,按键盘中间空的位置,发现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非常烫手,拆机,风扇口厚厚的一层灰堵住了散热。清理后,没出现掉电情况。

网友:
修过一方正的,CPU电源管理芯片虚焊(貌似这种很多样)。

网友:
修过DV2000.掉电原因不明,但是把系统更换之后解决。
另外一例,电源接口氧化,大热后掉电。更换接口后解决。

网友:
我这边有台联想 410M。 开机过一段时间掉电。。。搞到最后是散热没做好。原来硬的硅胶没打掉,新硅胶又涂太多。。。

网友:
散热没有做好的就简单了,很多时候是CPU电源管理也不象是楼上兄弟说的QFN的所以就不用考虑虚焊.进系统有的时候可以用个一天.有的时候进去半小时就断,至今没有搞好,此类故障期待坛里高手指点...